在1.8v/3.3v工藝下的5V供電設計

楼主(2017-09-30):
目前有一個project想在1.8v/3.3v工藝下做,但是該project的輸入電源電壓是5V。在電路內部可以通過一些方法避免MOS device偏置在5V沒有問題,IO PAD power/ground也可以通過5v-3.3v的LDO提供,但是5V輸入電源的IO PAD只能也是5V啊。看IO PAD文檔內有寫power rail不能超過3.63V,否則IO可能永久性損壞。所以個人感覺這project沒辦法在1.8v/3.3v工藝實現。

但是呢,聽說是有chip在1.8v/3.3v工藝實現,而且其輸入電源可以達到5.5V。這就讓我很是疑惑了,所以想在這裡請教前輩:
1.8v/3.3v工藝到底能不能用在5V電源輸入的產品?如果能的話,IO PAD這塊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能給出第一個問題的明確解答我就已經很滿足了,謝謝!

网友:
How about checking TTL I/O device with your PDK vendor?

网友:
拜託,不懂就別PO。
5V到1.8V/3.3V邏輯,有LEVEL SHIFTER。

网友:
1)TTL需要Bipolar電晶體,BICMOS製程有,CMOS製程沒有。
2)BICMOS製程,比CMOS製程貴,只為了IO,CP值太低。
3)CMOS製程的IO,不用TTL,也能升降壓。

開過 SoC 的人都知道怎麼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現在用的是tsmc 0.18um 1.8V/3.3V MS/RF process。內部升降壓倒沒有問題,問題在於IO PAD允不允許5V的電源輸入。看analog IO資料,power rail是不能超過3.63V的。
不過我又看到有直接用PVDD3A把5V電源接入的。。。有點懵,也沒個人給解釋解釋,哎。。。

网友:
喔,我搞錯了,真不好意思。

你說的POWER RAIL不能超過3.63V,會不會是1.8V元件的POWER RAIL?

是的話,就解釋的通了,因為3.3V元件,可以耐5V。

楼主:
回复 楼主:

實際上1.8V/3.3V的process是有5V tolerant的I/O PAD的,所以5V如何送到chip內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网友(2018-03-08):
内部电路可以做,IO就可以做,方法都是相同的啊,不要让一个MOS承受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