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跟随器电路设计出现问题

楼主(2017-09-30):
最近在做一个buffer,遇到一点问题,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Vc为给定电压,
Vb为电容的上极板电压,Va为下极板电压,
Va降低一定压降时,Vb的响应应该是下降一定的压降以后会恢复,
如虚线所示。
但是我仿真时,Vb响应出现一个尖峰(实现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一些指点,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RC导致了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在下有两个小问题想向你请教,
(1)如果是RC引起振荡,如何消除?
(2)对于这个尖峰,我的放大器是N型输入的classAB,在Vc为1.2V,没有尖峰;Vc为1,8出现了尖峰,
这个我也是感觉到很疑惑,不知道能不能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从零极点角度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