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DD和GND金属层的问题

楼主(2017-10-01):
我现在用的工艺有九层金属,请问VDD和GND应该用哪层金属、如何连接到底层的M1、OD上?好像大家都用顶层金属做VDD plane和GND plane。 如果这样是不是比如用M9作VDD plane、M8作GND plane,尽可能地在芯片全局铺开,然后到了哪里需要连接的地方再用via从M9/M8一直打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其它层的闲置金属(比如只用了很少部分的M5\M6\M7)怎样处理最好?是不是应该尽量填充,都连接起来然后全接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有规划!如果是模拟电路,模块一般只要用M1~M3就够了!
M4~M5可以作为模块间互联。包括模块间的电源地

M6~M7大模块(大区块)之间的互联

M8~M9 Top层的电源地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来做模拟还是射频电路,模拟电路的看楼上说的。
如果是频率高的话(微波或更高频率),一般都是用顶层做地,九层的话就是M9是地,M8是电源,一般还会用M7做地,M6做电源,整个芯片铺开,再放大量去耦电容均匀分布在整个芯片上。这样的好处是电源和地之间在很宽的频带内都是低阻抗,可以忽略电源和地回路的电感。
顶层金属做地的另一个好处是方便使用射频探针测试,GSG探针的两个地PAD直接接到顶层金属上。

推荐你看一下High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的13.1.3和13.1.4节。如果你是做高频电路的(微波或更高),强烈推荐这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真好!很有道理!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我的电路算是模拟+射频,但主要是模拟。能否在请教一个去耦电容的问题:一般去耦电容释放外在芯片外围空白处,这样的话是要放入mim_cap 吗?如果是的话,那mim_cap本身占了大片的M8,甚至是M7~M5(如果是mim_cap_rf), 那就不能用M8\M6作VDD了,只能用底层金属。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

还有就是放了好多mim_cap去耦电容的话,过LVS是要将他们都按尺寸加在schematic里吗?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来做模拟还是射频电路,模拟电路的看楼上说的。
如果是频率高的话(微波或更高频率),一般都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