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线带字节使能,处理中怎样去掉无效的数据?

楼主(2017-10-01):
数据线带字节使能,处理中怎样去掉无效的数据?比如databus是64bit,字节使能是8bit,每一位对应一个byte,如果为00000001表示databus中最低字节有效,其他无效,要去掉;在数据流中要把这些有效数据拼成64bit,怎样实现?同步电路,只有一个时钟

网友:
是说每8个data出一个64bit的有效数据吗?

网友:
取低八位,八个时钟拼接成64位就可以

网友:
曾经我也想过这种处理模式,去掉无效位,但是这需要case很多很多情况,建议把case拆分成流水,总之这个功能是个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