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工具中,怎么确定程序能跑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7-10-01):
Verilog写的一些模块,综合实现后,设置100MHz,时序没有错误,那怎么确定我这段程序能跑的最高频率呢??根据什么参数来计算的呢?谢谢!

网友:
写个时序约束,频率跑高点,看看时序报告,当然,要结合FPGA的芯片手册确定最高频率

网友:
你可以约一个很高频率,综合会报时序违反,这样你基本可以估算出当前能跑的最大频率了,而且会给出时序最差的路径,一般是组合逻辑最大的部分(不考虑SRAM等硬IP核)

网友:
你可综合之后查看一下关键路径的时间延时,根据这个估算一下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