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不喜欢工作在低放大倍数的电路中,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7-10-02):
说是会造成电路的不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越小,环路增益中的反馈系数F就越大,会导致相位裕度变小。最坏的情况就是单位增益带宽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