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里面的ckt器件怎么跑lvs

楼主(2017-10-02):
各位前辈:电路里面用到了后缀带ckt的电容,但是跑lvs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MIM_CKT" at line 42 in file ........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网表里面加上一个空的子电路描述
.SUBCKT pvar18_ckt PLUS MINUS
.ENDS
大概就是这样的试一下

网友:
它应该提供了一个cdl文件包含了所有subckt,把这个文件include进你的cdl

网友:
3楼说的是对的,我写的那个只是包含所有subckt的那个cdl当中的一段,理论上你用到哪个写哪个就好,不过一般都是直接把所有的include进去,省事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0-04-1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解决了

想问一下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1-14):
想问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ckt你可以在小模块换成普通管子的layout然后在top时加个整体的dnw

网友(2022-04-20):
怎么查看网表

网友B(2022-08-19):
需要在电路网表中,添加empty_subckt.sp_cal文件,同时把rule文件中定义MIM_PROERTY参数改成WL,此时layout提取的对应模型为mimcap_ckt,参数是C的话则是按照最小单位电容提取layout ,对应模型为mimcap。

网友C(2023-05-31):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电路网表中,添加empty_subckt.sp_cal文件,同时把rule文件中定义MIM_PROERTY参数改成WL,此时layout ...

请问这个rule文件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rule文件在哪里呢

和lvs文件应该在一起,都是 厂家提供的ru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rule文件在哪里呢

就是跑LVS的rule文件,command file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在网表里面加上一个空的子电路描述
.SUBCKT pvar18_ckt PLUS MINUS
.ENDS

您好,想请问一下pvar18_ckt 什么意思?有什么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