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工程师怎么学习matlab?

楼主(2017-10-03):
IC行业中matlab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
大多数IC工程师不会,如果你工作中需要使用到Matlab,那么你就显得突出了!

网友:
    deltaSigma 会须要 . 一般须要写 matlab 分析 deltaSigma 还有後面 filter

还有 AD 须要算 enob
PLL 须要 simulink 先分析 PLL loop filter

另外 gm/Id design

有本 matlab circuit design 书  Build and Simulate a Simple Circuit - MATLAB & Simulink -
matlab or verilogA 偏行为模式分析 , 大体来说1颗 SOC , 该选多少bit A/D ?   多快 . 跟 RTL 间沟通 .

top => down 就是先分别写好 analog 端跟 digital 端.
在分别丢给下层工程师照SPEC 做 . 所以架构很重要 .
如果明明须要 SNR 或是 bit A/D comvert .
最到最後 whole chip 才发现 AD  convert 无法用就麻烦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在sigma-delta A/D中斩波稳定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你好,请问在sigma-delta A/D中斩波稳定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B:

    斩波稳定放大器  chopper 一般放大小信号.

但是 deltaSigma 一般做法是

1bit comparator (1bit A/D) => logic 0/1 => digital filter  ..
早年一般些工程师使用 C  去算 filter 公式还有sinc filter 须要
如何做, 後来还有一派是使用 ROM 系数查表法 .
以前听演讲  没实际做到完整电路 .

deltaSigma (sigma delta) 个人认知是 over sampling + noise shaping ,
你把信号 20k 拉高到 Mhz , 可能 noise 就变小,
但是输出 0/1 须要一个很强数码滤波 . 所以一般 16bit  20bit .
都是处理过後! 最早提出类似方式是听说早期CMOS 不发达.
真要做到 cmos 16bit A/D convert 很难 . 有人发明这方式
前端 A/D 不须要真到 16bits . 16bit 都到 uV 了.
但是以前看过 deltaSigma 不是使用 斩波稳定放大器 .

斩波稳定放大器 放大小信号是另一类做法吧 .

matlab simulink 後来好像也可以 call hspice
只是没使用到这边. 但模拟使用 matlab 还是有些分析会须要吧.

AD eno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请问隔离放大器中斩波稳定放大器位于发射区还是接收区呢?

网友C:
系统级别建模,有啥想法验一下?
fft分析性能?
写个matlab脚本来产生测试配置脚本?
......
这年头,纯analog越来越不好混了,
看看pll,原来模拟环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到了adpll了,好了,只有tdc和dco了,如果还做纯模拟,不懂算法,不理解系统,真的就成单纯的搬砖的了;
而要想更进一步,matlab是最好的工具,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C:
系统级别建模,有啥想法验一下?
fft分析性能?
写个matlab脚本来产生测试配置脚本?

请问有什么ADPLL的建模的实例吗?感觉传统模拟锁相环的VerilogA编码一堆一堆,但是ADPLL的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
我举得做模拟的人 很多最开始都是不喜欢编程写代码才来做模拟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很有必要掌握一门编程(乔布斯说的),对于matlab学习方法,我觉得,最开始就是读别人的代码吧,就像想成为作家,最开始都看别人的文章,画家最开始临摹一样;第二步是动手和动脑子,自己给自己设个题目吧,语法可以去百度,但是方法得自己想,例如做个dac inl dnl计算,做个pll的滤波器计算。在就是慢慢积累自己的小模块,不断优化积累,最后肯定抱住得是一颗大树咯。

网友D:
我来说下我这个非主流动做模拟电路的人学习matlab的过程吧。

最初接触matlab是上学的时候学校有开这门课,当时纯粹应付考试,没怎么学懂。或者说没怎么用。

真正开始用matlab/simulink是后来做PI CDR建模。那时候用simulink搭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算是入了个门。simulink比较好上手,像搭积木一样,但是精通里面的各种solver的区别还是需要很多数学功底的。

详细研究matlab还是在sigma delta dac的时候。过程大概是先看附录,然后啃Schreier书上的例子,然后自己试着调用sdm toolbox写自己的代码,到最后自己开始改toolbox里面的函数。比如sdm toolbox里的calculateSNR函数原本只能计算一维矢量的snr,我自己把功能拓展到可以直接处理corner仿真后得到的二维snr。此外我还花了很多时间提高效率的方法,比如研究了自动保存fft图的方法。这个阶段基本上学会了用simulink对sigma delta dac和模拟lpf进行建模,学会了用matlab自动运行simulink和处理仿真数据。主要的学习资料是stackoverflow和mathworks官网。

之后做了一点sar adc的东西。这个阶段主要用的就是matlab了,因为我学会了verilog-a,所以很多模块就不需要再用simulink去搭了,用verilog-a可以直接写好在cadence或者hspice里跑,这样效率比simulink高很多。这个阶段matlab主要是用来给sar adc建模,加mismatch,算fft/enob,以及用码密度法算INL/DNL之类的。另外还经常用matlab启动modelsim跑数字电路,然后处理modelsim的输出算fft和enob,自动保存fft结果和出图。看了gm/id的书之后,又学会了用matlab启动cadence/hspice跑电路仿真,以及用matlab写网表完成仿真迭代。这个阶段看了很多adc和数字信号处理的书。在这个阶段matlab已经变成一个可以比较灵活运用的工具了。还有一点就是逐渐开始用python替代matlab工作,matlab处理文本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比如,用matlab自动处理从逻辑分析仪里测到的多个adc的输出就很困难。但是用python就可以自动从文件名里提取输入输出频率之类的信息,自动处理自动命名保存成图。

最后总结就是,搞这么多年了,matlab跑得比电路仿真多,实在是没有底气去做模拟ic。 以上是我个人的小小经验,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20-11-25):
受教了,感觉楼主的历程站的角度更高,对电路系统看的更加全面

网友:
matlab是最好的工具, just use it

网友(2021-12-16):
受益匪浅,Mark一下!

网友(2022-06-30):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下我这个非主流动做模拟电路的人学习matlab的过程吧。

最初接触matlab是上学的时候学校有开这门课, ...

受教了

网友(2024-10-25):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