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信号跳变沿的理解

楼主(2017-10-03):
求问一个,关于跳变沿理解的问题:
郑君里版信号与系统的课后题有一道
答案是

看前四道题的话,为什么只有2和4的跳变沿被画了出来呢……如果按理论分析的话,u(t-t0)是阶跃信号,不是应该有个跳变嘛?难道说是因为在t0处,阶跃函数的函数值未定义,所以画不画跳变都可以?

另外,如果用MATLAB基于其自带的阶跃函数Heaviside进行建模,如果画u(t)-u(t-1)就会显示跳变沿,而u(t)-2u(t-1)就不会,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2018-05-18):
首先看(a),t*exp(-t)在t=0的时候这个信号的值也是0。所以看不出跳变沿。其实你用matlab把信号波形画出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