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2017-10-04):
在内部pin上,什么时候应该定义create_clock,什么时候应该定义create_generated_clock,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内部pin上一般都是generated clock, 除非是pll的输出,在pt时,一般端口才会create_clock.

网友:
前后两个时钟的关系(频率除外)能让工具通过两个时钟间的器件的db自己推导出的就应该定义成生成时钟,这样计算最准确

网友:
时钟的源头 你就定义create_clock , 分频时钟你就定义为generate_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