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路大神:Synopsys软件安装完整的教程

楼主(2017-10-05):
论坛里找了一些,依然一头雾水

网友:
1. 如果你是从S家ftp上下载的*.spf文件,那么首先下载对应OS的installer安装命令包,installer版本和软件版本有匹配要求,建议是最新的版本;
2. installer解压后可以看到有installer安装命令;
3.安全起见,可以设置一下LM_LICENSE_FILE,然后运行 ~/installer -install_as_root, 根据安装提示分别输入安装源文件path(*.spf),安装目录等信息,不知道的可以默认回车,有时安装会需要输入你的Project ID,运行完会有sucessfully信息。
4. 测试一下安装的软件包是否可用。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