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负载电流

楼主(2017-10-05):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
Capless LDO的负载电流一般都不会特别大感觉,我经历的55nm工艺的最大是80mA一般也就是20mA,而WithCap LDO可以达到200—400mA。这应该跟稳定性有关,但我不清楚。。
经验丰富的设计者们能否给与一些指点,不吝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CL-LDO,理论上来说负载电流越大,power transistor的size和gate capacitance也越大,gate capacitance大的话可以减小dominant pole的频率,有利于稳定性;但是确实看很多cap-less的paper的负载电流都不大。希望大神能够回答一下。

网友:
无电容ldo瞬态较差。多数负载都不是静态的,负载大了动态电流也大,跌落太多就满足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