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bandgap reference)里的运放增益要求

楼主(2017-10-05):
Bandgap对op-amp的增益有什么要求呢?增益影响bandgap的那些性能呢?Razavi和Gray的书里并没有提及。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书或者paper呢?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2个建议
1)BW一般取决这个BG的psrr spec。
2)Gain只要使得systematic offset << random offset 就够了。

网友:
补充一点,提高运放增益可以改善PSRR,dc,但运放做得简单一点利于环路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一般看到的运放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cascade,应该是为了stability。gain对PSSR的影响不是很好理解,你有论文可以分享的吗?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第二点很make sense。关于第一个,gain和BW对PSSR的影响怎么分析呢?有相关的paper或者计算吗?有类似finite gain对closed-loop gain的影响的分析吗?Thanks aga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搭个opamp model,sweep一下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