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是在哪里设置出错了,在跑LVS的时候不能显示出错误信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0-06):
(图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后来改了一些东西又成这样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最初的情况应该是版图里有信号线短路了,所以LVS run不成功,第二种情况貌似是找不到版图或者逻辑数据,你再看看,run的时候,版图和逻辑电路有没有选择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短路的,那个找不到版图和逻辑数据是什么意思,大神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你把一开始run的界面,选择的rules input 和output那边的内容截图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