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探讨一下关于input-referred noise的问题

楼主(2017-10-07):
在拉扎维CMOS的噪声这一章中,我不太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另外加一个input-referred noise current In,in。我知道这个In,in是为了补偿输入源内阻R1对Vn,in的消耗的,如果把Vn,in放在点X之后,就不需要In,in了。为了和输入源直接叠加,就把Vn,in放在了R1之前,在Vn,in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让点X还是等于Vn,in,这时候就需要加个In,in作补偿。
我想疑问是,为什么不直接对Vn,in进行补偿,让点X等于Vn,in等于补偿前的值,而是非得加个In,in进行补偿。这样子电路有两个input-referred noise Vn,in和In,in,怎么和输入源进行叠加,这时候输入信噪比应该怎样计算呢?如果直接对Vn,in进行补偿,In,in就不需要放在电路上面了,这时候只有一个input-referred noise Vn,in,而且是和输入源直接叠加的,计算输入信噪比也很方便。

网友(2021-05-18):
我的理解是算In,in用開路算 ,算Vn,in短路算 兩者是分開的最後得到答案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