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ass AB输出级如何根据最大推挽输出电流确定功率管尺寸

楼主(2017-10-07):
(图片)

网友A(2020-12-11):
你好,可以发一下这个电路图的论文吗,我也看到这种结构,但是不太明白原理。感谢!

楼主(2021-02-10):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发一下这个电路图的论文吗,我也看到这种结构,但是不太明白原理。感谢! ...

几年前的问题了,隔太久了找不到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1-08-24):
顶一个,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发一下这个电路图的论文吗,我也看到这种结构,但是不太明白原理。感谢! ...

看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第十二章AB类

网友B(2021-10-27):
你好,你知道这个怎么确定输出管和浮动电压源的宽长比了吗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知道这个怎么确定输出管和浮动电压源的宽长比了吗

跨导线性环匹配

网友C(2023-10-30):
跨到线性环 确定的不是静态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跨到线性环 确定的不是静态电流吗

是的。我的意思是,输出管的尺寸应该在静态电流即输出负载电流为0的情况下确定,而不应该按最大负载电流来选取。如果按最大负载电流选择,那么0负载电流时的跨导线性环比例不匹配,静态工作点容易漂。如果按静态电流来选取输出管的尺寸不能满足输出能力的要求,则静态电流应重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意思是,输出管的尺寸应该在静态电流即输出负载电流为0的情况下确定,而不应该按最大负载电流 ...

才发现居然是两年前的回答了,时间过得好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意思是,输出管的尺寸应该在静态电流即输出负载电流为0的情况下确定,而不应该按最大负载电流 ...

那静态电流和最大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确定的,比如说我知道最大负载电流,那我怎么去设置我的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静态电流和最大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确定的,比如说我知道最大负载电流,那我怎么去设置我的静态电 ...

静态电流一般是通过功耗噪声稳定性等指标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