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能做进asic里面吗?

楼主(2017-10-08):
以前以为flash只能外挂,但看到stm32 mcu是有内置flash(不清楚是die内置,还是合封)的,就生疑了。
请大神赐教,flash内内置到asic里面吗?

网友:
一般都是内置,采用flash工艺。

网友:
可以内置eflash

网友:
当然可以内置,使用支持flash的工艺,一般是0.18um或者0.13um

网友(2020-07-02):
工艺库一般有分 logic , mix_mode , embedded
不过带 flash 跟标准 有小差异 . 但可以在 cmos使用, 一堆作单片机都是用带 flash, 不过单片机内 flash SLC还是 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