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ouble Patterning 有哪些有点?

楼主(2017-10-08):
如题,在制作某些mask的时候,会采用Double Patterning 技术,请问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同一层layer分成两张mask,一般小制程会这么用,这样会使mask的制作成本翻倍。分成两张,可以提高分辨率,特别是图像密集的区域。我个人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8-01-18):
二楼解释的很好,其实主要就是芯片不够平坦,以相邻的两条MET1举例来说,它们不是同一平面,结果导致对焦的时候对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出现虚边,所以MET1的间距就不能太小,这样对于小制程来说无法接受,所以就产生了Double Patterning ,相邻的图形分别对焦。

网友A(2019-09-25):
double pattern 可以参考这篇博文:
https://www.cnblogs.com/xiaoxie2014/p/11543777.html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double pattern 可以参考这篇博文:
https://www.cnblogs.com/xiaoxie2014/p/11543777.html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光刻机光源193nm已经很多年了,缝隙小于波长太多的时候,就会发生干涉衍射现象。

开始解决的办法是采用immersion,也就是通过液体折射,增加分辨率。再后面就可是采用2块光罩的办法,比如28nm的时候,poly为了解决end to end不好做的问题,就增加了poly cut的mask。
再往下,更多的层次采用加mask的方式,double pattern就是其中之一,把一次曝光改为两次。利用了,光刻对准的误差很小,但互相干涉影响的pitch相对要大的原理。

最终一句话,就是现有设备工艺做不下去了,工程师们想出来的折中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