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运放 的问题

楼主(2017-10-08):
这是我跑的增益的图和相位的图,可指导老师说有振荡还是有零点来着,想问下具体怎么根据这两个波形看有无零点或者振荡呢?

网友:
零点补偿相位,看你相位的下降速度,是有零点

网友:
存在右零点

网友:
这里应该是有个零点吧,不会震荡。在0dB的时候,相位是-118°,不会震荡吧。
在1K有个极点,幅频曲线以-20dB/10倍频下降,相位也会下降90°。到10M附近有个零点,幅频曲线开始平滑,理论上是应该变成0dB/10倍频下降,这时候相位是上升的,所以应该是个左半平面的零点。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有没有说错了,因为楼上说是右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相位图那里凸起来那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相位图那里-118凸起来那里吗?

网友:
相位和增益都有翘起,应该是左半平面零点吧。
如果是认为加入的补偿零点的话,适当把零点调到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改进后的,应该没有零点了吧 PM,GBW,db20.png

网友:
你这个零点补偿太大了吧,你吧补偿电阻调小,零点左推,相位裕度应该会提高,一般运放相位裕度60左右,如果你的运放对于时间无过多要求,可以继续增加相位裕度提高系统稳定性

楼主(2017-11-11):
回复 网友D:

   谢谢,成功达到60多了。

网友:
有零点的增益会上升,增加20DB/10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