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 如何跳轉光標到第3列中第一個1出現的位置

楼主(2017-10-09):
000000
110100
000000
111111
000000
光標在左上角,如何搜索并跳轉到第3列里第一個1出現的位置。
實際應用時,我的文件前第3列的前n行都是0,查找到第一個1非常困難,請幫忙。

网友:
Command mode input

3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执行以后,我这边是直接跳到下一个有1的行首了,不是跳到指定行的第一个1。

网友:
1, 先找到第三列第一次出现1的行
/^.\{2\}1.
2, 然后右移2位, 下面是小写的L
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