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设计求助

楼主(2017-10-09):
关于DLF控制DCO,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的DLF出来是24bits(粗,中,细都是24bits),但是模拟那边说DCO是6+7+7的结构,就是粗6+中7+细7!
现在不知道过去怎么控制,烦请各位做ADPLL的大牛指点一二!拜谢拜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大牛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DLF粗的24 bit太夸张了,肯定不可能,中的24 bit也不可能,细的24 bit倒是可能,但模拟接口不可能给出24 bit的,
但细的可以出24 bit是很简单,细的可以在过一个delta sigma这样截高位比如7位8位控制细的。

但粗的肯定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细加粗总共24位,或中加细总共24位可以理解

三种都24位不能理解,多跟模拟电路工程师沟通下怎么控制,

粗中细三种是不同的用途,

粗中细有什么关系

希望这些有用

解决的时候回个简单解决方案

或者再给出详细信息

网友:
粗调这个就像你做模拟vco的band选择。
所以你的粗调要横跨所有的range。

根据spec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DLF出来都是24bits,但是模拟需要为粗6+7中+7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给模拟?是我自己做个解码吗??具体可以参考附件中博士的文档
eetop.cn_无线射频领域中宽带全数 ...

楼主:
回复 网友A:

eetop.cn_无线射频领域中宽带全数字频率综合器的研究与设计_俞思辰(明审).pdf (7.35 MB , 下载次数: 185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不知道DLF出来怎么给到DCO,是不是还需要解码或者什么的。下面博士的论文里面也是24bits给过去 eetop.cn_无线射频领域中宽带全数字频率综合器的研究与设计_俞思辰(明审).pdf (7.35 MB , 下载次数: 30 )

网友:
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模式在动呀,比如粗调过程,就只用了6位,其他7+7都是不动的,保留DLF输出小数点前6位,小数点后的都四舍五入掉,同理其他模式,只不过中间还要乘一个归一化系数

网友:
老大有你,EETOP才精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保留DLF的前六位可以吗?但是感觉不对呀,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解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sha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请您详细的解释一下呢非常感谢您!!!

楼主:
顶一下,烦请有知道的大牛帮忙回答一下!!!
就是ADPLL的DLF输出怎么使用到DCO??
具体设计的话可以参考下面链接里面俞思辰博士的论文!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网友(2019-06-25):
数字滤波器到DCO的过程可以是直接数字控制cap array,或者通过DAC变成模拟信号再使用到VCO中。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评估的差别在于量化噪声对于最后的jitter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