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问题

楼主(2017-10-09):
在写LVDS接口的时候,直接用的IBUFDS原语。用ise自带的综合器综合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error:the port <rx_data> has illegal connection.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
查了一下,说解决办法是在综合里面把 add I/O buffer 去掉,但去掉之后,布线会出现一堆问题。
想问下:1.自己估计的原因是,综合器在综合时给所有I/O口加了I/O buffer,跟后面的 IBUFDS 连接后出现问题。有没有方法把数据端口不加I/O buffer?
          2.如果不是上面的原因,可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
谢谢啦。

网友:
在我的应用里,及时默认勾选IObuffer,xst也不会对IBUFDS报这种错啊。。。。自己检查下rx_data这个port的定义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