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ISCV Boom的bootrom问题

楼主(2017-10-09):
请教各位大大,我用RocketchipGenerator生成boom核的CPU,连接了AXI、X2P和UART简单跑一下,生成CPU之前我改过了bootrom,代码如下:

li s0, DRAM_BASE
  csrr a0, mhartid
//  la a1, _dtb
  jr s0
  .word 0
  .word 0

运行时jr s0没有执行,前面两条都执行了,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呀,本人菜鸟,跪谢!!!

////////////////////////////////////////////////////////////////////////////////////////////////
后来我查看了RocketchipGenerator中生成bootrom的相关代码:

object GenerateBootROM {
  def apply(p: Parameters, address: BigInt, configString: String) = {
    val romdata = Files.readAllBytes(Paths.get(p(BootROMFile)))
    val rom = ByteBuffer.wrap(romdata)

    rom.order(ByteOrder.LITTLE_ENDIAN)

    require(address == address.toInt)
    val configStringAddr = address.toInt + rom.capacity
    //require(rom.getInt(12) == 0,
    //  "Config string address position should not be occupied by code")
    //rom.putInt(12, configStringAddr)
    rom.array() ++ (configString.getBytes.toSeq)
  }
}

请问被注释掉的三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三行会把我自己改动的bootrom内容覆盖掉,所以注释掉了,这个和跳转指令不执行有关系吗?
//////////////////////////////////////////////////////////////////////////////////////////////////////////////////////////////////////////////////
原本的bootrom代码是这样子的: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 This boot ROM doesn't know about any boot devices, so it just spins,
  // waiting for the debugger to load a program and change the PC.
  j _start // reset vector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pointer to config string
  .word 0 // default trap vector
  .word 0
  .word 0
  .word 0

网友(2018-05-02):
楼主你好,可不可以把你的boot file 发给我呢?我的邮箱403220475@qq.com
还有可否请你给我讲解一下RISC-V的boot 流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