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时,弹出Failed to acquire 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

楼主(2017-10-09):
新手小白求助,版图DRC时,弹出Failed to acquire 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
看到有帖子说,需要用MentorKG2008重新生成证书,试过了,也按照网上说的把电脑时间改成2008年了,新生成的证书还是不行。
新生成的证书是下面这个。
谁能告诉我这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licence前面要加以下两句;MAC地址修改为自己的;具体可参考以前的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311773-1-1.html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12345678ab 1818
                DAEMON mgcld /usr/local/mentor/x86_cal_2011.2_34.26/lib/mgc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请问是把新生成的证书放到以前证书目录下,替换掉以前的证书就可以了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好!我试过了,把虚拟机恢复快照就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是虚拟机关过机,就还是要出现无法获得证书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该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