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片FPGA使用多个microblaze软核的方法

楼主(2017-10-09):
有没有同学这么用过?大家交流一下哈
你是怎么用的,怎么生成bit文件,怎么boot

网友:
microblaze就是一个复杂的IP,例化一个和例化两个或者更多有啥区别,生成bit没啥区别,boot的话应该不能使用microblaze去控制,这个没有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