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前仿功能正常,后仿不对了

楼主(2017-10-09):
bandgap前仿功能正常,后仿不对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有电路图和版图...。
这两张图是前仿和后仿的?从1.2V变到了3V?温度系数居然变好了?
lVS确定无误?
你逐个节点去检查,肯定能找到错误的。。。

网友:
后仿网表里bipolar的信息对吗?AREA=?

楼主:
    lvs肯定没错,要不提不了后仿网表~

网友:
后仿网表的PIN脚顺序跟前仿网表的顺序一致吗?这种问题碰到过多次,绝大部分都是因为PIN脚顺序不一致,激励加在了错误的地方,导致功能不对

网友:
3楼和5楼说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后仿网表的PIN脚顺序跟前仿网表的顺序一致吗?这种问题碰到过多次,绝大部分都是因为PIN脚顺序不一致,激励 ...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下,PIN是对的上的~

网友(2018-02-22):
应该是个低级失误,

网友:
后仿的工作点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电压是3.3v吧?工作点不对了,有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