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clock_gating_style命令使用

楼主(2017-10-10):
请问,我想用单元库中的ICG来插入门控时钟,如下设置: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
                                 -minimum_bitwidth 2 \
                                 -num_stages 2 \
                                 -control_point before \
                                 -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 \
                                 -max_fanout 20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CKLNQD8 \
                                 -nega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CKLHQD8

上面CKLNQD8/CKLHQD8是ICG单元,我想问第一个参数
-sequential_cell应该是latch还是none? 看手册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   en后面那个短脉冲怎么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EN是一个前级输出的信号,可以产生pos脉冲;
这个pos脉冲的意义就是让你看到,即使EN为高,因为它处于clk的高电平期间,所以也不起作用,
你的关注点不是关注它是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追溯回去是F1打出来的,后面是组合逻辑,怎么可能小于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组合逻辑,产生脉冲也正常吧

网友(2024-05-22):
ICG有什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