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calibre drc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0):
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run好的DRC,用RVE打开之后发现跑出来的ERROR,底下只有描述,具体的语句却没有
(DRC都是@之后是描述,下一行开始为此项DRC的语句)
而我此前的公司是可以全部显示的,@之后的描述和换行之后的语句都有

然后我查看了DRC RUN出来的drc.results里面确实只抓到了描述
所有觉得应该是RUN DRC时的设置不对,所以想请教一个我怎么修改设置可以让DRC不止能抓到描述,还能抓出语句

网友:
会不会是runset根本就没有写完整呢?

网友:
drc check text  all

网友:
一般PDK 自带的文件中会有DRC 的 RUN SET 怎么设置的信息以及各个开关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确实是DRC RULE里面这行语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是提供commandfile的厂商在写commandfile的时候就写成了那个样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