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中如何合并多个pin

楼主(2017-10-10):
在写一个JFET管子的lvs文件时,管子的识别区域(body)内有两个gate(都是同一个管子的gate),也有多个drain,在做lvs时需要把多个gate和drain分别用金属线连接起来才能识别出管子,请问怎么写才能在做lvs的时候不需要用金属线把多个gate和drain连接起来就能识别出来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gats--reduce split gates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将runset中“LVS REDUCE SPLIT gateS”设定为YE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呀!主要是自己写的一个器件,然后在识别管子的时候,单个管子识别区域里边有了两个gate(一个管子有两个gate,不是两个管子合并在一起的原因),这样子在做lvs的时候就会报(too many pins)图中蓝色为gate,有两圈

网友:
这个是lvs识别device的时候定义成这样的,必须连到一块识别,否则会报bad device,如果需要分开识别,需要修改lvs device的seed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