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仿网表器件的命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10):
后仿网表中这四种三极管的名字分别是怎么命名的?有什么区别呢?QQ1、QQ1@2、QQ1__8、QQ1__8@4

网友:
QQ1和QQ1_8是你schematic原理图的管子名称,
后缀@1(省略掉了) @2  @3  @4,是这个管子的4个multiplier

楼主:
    我电路里只有一个Q1管,没有Q1__8啊?

网友:
电路里是Q1,但m=8,版图中你怎么让m出现呢?所以对应的版图中产生的是8个器件,然后每个器件都要有名字

楼主:
电路里是Q1,但m=8,版图中你怎么让m出现呢?所以对应的版图中产生的是8个器件,然后每个器件都要有名字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的器件,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命名呢?

网友(2023-09-24):
引用 网友B:
版图中的器件,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命名呢?

版图中的器件无需刻意命名,保持与原理图中的一致即可。至于后仿网表中出现的器件名,起始大差不差,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会加上一些后缀,表示区分,只要明白它的意思就好了

网友:
应该和calibre的软件版本有关系。就是软件工程师设置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