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hspice扫描数字信号呢

楼主(2017-10-10):
如题,请问如何用hspice扫描数字信号呢?比如说这个寄存器有三位,我想从000扫描到111,,然后看一下结果,这个是sweep咋写呢?.tran 100p 60u sweep 000 111 001,这样写吗?感觉好像不太对....有大神以前弄过的吗?

网友:
可以试试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1
vd2 d2 0 'd2*vhigh'
vd1 d1 0 'd1*vhigh'
vd0 d0 0 'd0*vhigh'
.param vhigh=3 d2=0 d1=0 d0=0
.tran ...
+ sweep data=bus1
.data bus1
+ d2 d1 d0
+ 0  0  0
+ 0  0  1
+ 0  1  0
+ 0  1  1
+ 1  0  0
+ 1  0  1
+ 1  1  0
+ 1  1  1
.enddata

方法2: 写vector文件, 然后用.vec调用, 详见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