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版图提成pdw2

楼主(2017-10-10):
求教各位大大,有一个版图,各个部分lvs通过,拼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总是一个管子对不上
反相器和一个控制管提成pdw2,怎么解决,有经验的求指教啊,急,谢谢 !!!

网友:
应该是top上连线有错吧!建议用hcell方式run lvs看看,也许会比较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个电路另外一台服务器能跑lvs能跑通,为啥我跑不通,总是有问题,还指望做通lvs之后,进行后仿真呢,现在卡在这里两天了,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新手,不太熟悉,谢谢了!!!

网友:
1、另一台服务器能跑过?请check一下两边用的数据是不是完全一致:gds、cdl、runset(包含所有option);2、一般数据量比较大的gds,建议使用hierarchy的方式去跑验证,提升效率,也便于debug error;3、若有必要可以在跑验证时设定使用多个CPU一起ru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问题解决了,原来版图是top1中调用top,而线路是直接把top复制到top1中,不行。现在线路里面top1调用top的symble就可以跑通了,可能是层次结构要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