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大W、L的MOS管和小W、L的MOS管有什么不同???多谢

楼主(2017-10-11):
版图中大W、L的MOS管和小W、L的MOS管有什么不同???多谢

网友:
从工艺的角度讲,W和L适当地大一些,能有效地降低误差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实际制造出来的器件与设计更为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W和L比值相同的大MOS管和小MOS管在电流、电压、电阻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L值越大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越明显

网友(2018-01-18):
应该是涉及的匹配性的问题,尺寸大一些的实际做出的管子匹配性要好于小尺寸的。生产的时候存在对准误差和横向腐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