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LVS问题

楼主(2017-10-11):
在版图中有很多短的VSS和VDD15造成了短路。
请问大神们,在ICC做LVS是的这个短路问题怎么解决呀?
手动删除的话太多了。

网友:
你这个VDD15是power吗?
是的话,在routing的时候应该要ignore
set_net_routing_rule -reroute freeze VDD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前端给的网表就有VDD15吗? 要不然工具是不会给你绕电源的,电源是要你自己做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