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7-10-11):
在使用双口ram时,如果往里写的速度很快,而往外读的速度很慢,由于写深度的限制前面写进去的数据会不会就被覆盖了?

网友:
当然会啊,这个要在系统级层面保证的
你两边如果速率不匹配而且没有backpressure那是无解的

网友:
会会会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