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layout xl 一根MOS管子如何拆分成几个

楼主(2017-10-12):
请教高手 layout xl 一根MOS管子如何拆分成几个

网友:
Parameter那一页,将threshold设置为要拆分之后的finger width,tool会根据total width计算出fingers。

网友:
是要拆分的话:connectivity > generate > folded devices,这样会分成独立的好几个,不过仅限用于原先的finger为1 的情况下

网友:
我都是从schematic拖出来以后,再Q下去修改的Parameter,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楼主:
有M的话好像很难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