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怎么添加pin

楼主(2017-10-12):
最近研究画版图,按教程画了一个反相器,DRC跟LVS都没问题了,现在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LVS虽然能过,但netname跟原理图不一样,怎么画才不会像下面这样网络标成1,2,3,4.

2.跑XRC的时候,出来的calibre原理图没有引脚,画版图的时候要怎么加引脚呢,特别是下面这两个选项,一直不明白,一个是LSW怎么选,另一个是txt option该选哪一层?

网友(2018-07-05):
同问  竟然没有大神回答

网友:
版图用label加

网友:
Ctrl p是打在版图上pin的,一般只在net上加上label就可以过lvs,版图上打label快捷键是L,电路加pin快捷键 P,具体选哪一层的话你要看什么工艺了。

网友:
原理图要加pin脚。版图上要打Label,至于用哪一次layer,就要看你的文件怎么定义了

网友(2021-01-16):
随意看看,啦啦啦

网友(2021-08-25):
版图是不是只需要打label

网友:
有pin信息上层会认这个net信息

网友A(2024-11-27):
画版图的时候加引脚的办法:
1. 确认处于要添加的layer里,比如我要在M1层里加VDD的pin。
2. layout里点击创建pin的黑色按钮。
3. 选择label的options,注意里面layer purpose要选pin。
4. 点击OK。画pin。出来的VDD的属性是M1 pin。(见第二张图)

1

1

2

2

网友(2025-03-09):
引用 网友A:
画版图的时候加引脚的办法:
1. 确认处于要添加的layer里,比如我要在M1层里加VDD的pin。
2. layout里点击 ...

太强了大佬 就是这样

网友(2025-06-24):
引用 网友A:
画版图的时候加引脚的办法:
1. 确认处于要添加的layer里,比如我要在M1层里加VDD的pin。
2. layout里点击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