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pc串口通信

楼主(2017-10-12):
求助!!!如题,FPGA与pc进行串口通信,FPGA下载程序之后,接上串口线,检测不到FPGA器件。断开串口线之后,又能检测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
跟FPGA没有关系啊……空的串口线插在电脑上,都会识别com口

网友:
查看一下共地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