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lvs错误报告!

楼主(2017-10-12):
用.sp文件生成的io cell的schematic,与给的layout做lvs验证,但是报错了,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出pin名字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版图pin错了还是我导出的schematic的错了?

楼主:
顶一下 好发愁啊 每一个io lvs的时候都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1:layout是否有SAVDD33的port,如有这个port那么问题就是layout中有SAVDD33的port跟其他的SAVDD33的port没有连起来;
问题2:layout里面SAVSSD:是虚拟连接,是否存在layout既有SAVSSD:又有SVASSD的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