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打开cadence ic软件时,所有元件只有一个颜色

楼主(2017-10-12):
新手求助,打开cadence ic软件时,所有元件只有一个颜色(像附图这样)。做一下merge操作,就又正常了。可是每次打开软件都要merge一下,太麻烦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软件打开时可以自动调用我的display文件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添加了附件,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dsinit里面设置load你的display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你提供的附件的图,确定是display的问题吗?工具自动load原始的display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像是你的lib没有attach PDK l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是完全不懂这个软件,以前完全没接触过,也不懂linux系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LSW打开就都是一个色的,merge一下就正常了。
请前辈帮忙说一下,具体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load你的display即可

网友:
肯定是没有先setup libr, 再stream in。
建议每次先建library ,再stream in 。建library的时候就会load tf,以后都是自动load

不然就是像楼上说的自己去该cdsinit 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右键你要开的lib,查看下properties,看看techlibname是否是你的pdk lib,如不是可以通过attach pdk lib,具体怎么attach可以网上查下你用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非常感谢!今天我发现个问题,启动cadence ic时,报错如附图。用软件的过程中问题很多,我怀疑和这两个报错有关系。
本人新手,请大神尽量说得仔细点,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建库的时候是attach的我的PDK库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显示都没有颜色,原理图和版图都没有颜色显示,每次开了软件必须要merge display文件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