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阶段如何分析数据流?

楼主(2017-10-12):
菜鸟请教下

网友:
同新手,顶一个,个人认为是看macro之间信号的走向来做floorplan,保证有信号传递的macro距离不要太远
    期待楼下大神们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A lot of time, it is necessary communicate to front end engineer about the data flow

网友:
Suggest go through APR tool user guide for your questions.
Search Data Flow

网友(2017-12-07):
主要还是要前端给数据流的guid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