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 in design Errors

楼主(2017-10-13):
In ICC, first read in design, generated from DC:Reading ddc file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orcatop_data/ORCA_timingRun.ddc'.
Current design is 'ORCA'.
Current design is 'ORCA'.

  Linking design 'ORCA'
  Using the following designs and libraries:
  --------------------------------------------------------------------------
  * (17 designs)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orcatop_data/ORCA_timingRun.ddc, etc
  cb13fs120_tsmc_max (library)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db/sc_max.db
  cb13special_max (library)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db/special_max.db
  cb13io320_tsmc_max (library)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db/io_max.db
  cb13_tsmc_memory_max (library) /home/dubeeloo/proj/iccdp2011.6/zroute/zroute_training.1.0/ref/db/rams_max.db

Info: Creating auto CEL.
Error: Can not create instance master 'ram32x32' in FRAM view. (MWDC-001)
Error: Can not create instance master 'ram32x32' in FRAM view. (MWDC-001)

How do I correct these errors? I did check the loaded libraries are consistent with DC run, though

网友A(2024-09-05):
dd,有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有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一般就是缺东西,看他的log像是memory的milkway没有加到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