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流保护电路的阈值设定

楼主(2017-10-13):
最近在做过流保护电路的时候遇到了保护阈值设定的问题,原电路将保护阈值设定得和VDD线性正相关,这样做合理吗?当VDD上升的时候流过驱动管的电流会增大,但是我认为保护阈值应该是不变的才对。

网友: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感觉表述不清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一下电路图

网友:
老大有你,EETOP才精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的功能就是检测驱动管的电流,当电流大于一个阈值的时候就输出报警信号。电路采用自偏置,没有采用系统的偏置。偏置的大小和VDD线性正相关,保护阈值和偏执线性正相关。这样保护阈值就和VDD线性正相关了。    问题是阈值应该是防止管子流过过大的电流,产生太多的热量从而烧坏电路,这样就应该是个定值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好几次想贴手机拍的图都失败了,其实电路不重要。或者如果你对电路的细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和我说。

网友:
电流检测方式?
设法钳位镜像,还是串电阻?
和阈值的比较方式?
电流直接和基准电流比,还是电流通过R转电压后和基准电压比?
阈值的产生方式?
local VDD作为vref?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检测方式?通过一个和驱动管共栅极的管子将驱动电流成比例的加入一个放大器中。
设法钳位镜像,还是串电阻?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和阈值的比较方式?
就是上面从p管留下来的电流和下面n管流过的偏置电流相等的时候就是保护的阈值。
电流直接和基准电流比,还是电流通过R转电压后和基准电压比?
是直接和电力路相比
阈值的产生方式?
电路自偏置,独立于VDD的电源,结构简单,应该是没有考虑温度系数。
local VDD作为vref?
不是的,并没有VREF。

网友:
明白了:
电流镜像;
和阈值电流比;
自偏置产生阈值电流;

阈值电流总有一个产生的机制嘛?总是V/R的;
那个V是什么?比如一个确定的基准电压,比如delta_vbe,delta_vgs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V是VDD,这点让我很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C:

   V是VDD,这点让我很纳闷。

楼主:
      V是VDD,这点让我很纳闷。

网友:
不太合理。
钳制电流的目的实际是为了防止过热。
发热是看功率的,如果电流正比与VDD,那么功率P=V*I就是平方律上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人家的电路肯定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VDD/R*k为保护阈值,k为系数,这点让我很纳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的是电流阈值应该随着VDD上升而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已经做成了产品,所以设计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就是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设计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成产品不见得就没有问题啊。   你这叫迷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或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就没有问题?
    还是迷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