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ICC中,如何 判断tree是否已经建立完成?

楼主(2017-10-13):
求助:在ICC中,如何  判断tree是否已经建立完成? ICC自动建tree, 但四个中有两个没建成功,如PCK未完成的话,如何把未完成的tree建完呢?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CKIN已完成?
————————————————————————————————————
Clock Tree Name                : "CKIN"
Scenario                       : "sno_func_typ_25c"
Clock Period                   : 0.33300
Clock Tree root pin            : "UWMXCVMPULCH_0/CK_RX_P"
Number of Levels               : 24
Number of Sinks                : 1687
Number of CT Buffers           : 182
Number of CTS added gates      : 0
Number of Preexisting Gates    : 5
Number of Preexisting Buf/Inv  : 67
Total Number of Clock Cells    : 254
Total Area of CT Buffers       : 485.27640
Total Area of CT cells         : 3911.69580
Max Global Skew                : 0.27412
Number of MaxTran Violators    : 10
Number of MaxCap Violators     : 2
Number of MaxFanout Violators  : 0
————————————————————————————————————————————
PCK未完成 ?
——————————————————————————————————————————————
Clock Tree Name                : "PCK"
Scenario                       : "sno_func_typ_25c"
Clock Period                   : 0.66600
Clock Tree root pin            : "UWMXCVMPULCH_0/UWMIFMPU_0/UWMCKBLK_CK/PCK"
Number of Levels               : 0
Number of Sinks                : 0
Number of CT Buffers           : 0
Number of CTS added gates      : 0
Number of Preexisting Gates    : 0
Number of Preexisting Buf/Inv  : 0
Total Number of Clock Cells    : 0
Total Area of CT Buffers       : 0.00000
Total Area of CT cells         : 0.00000
Max Global Skew                : 0.00000
Number of MaxTran Violators    : 0
Number of MaxCap Violators     : 0
Number of MaxFanout Violators  : 0
——————————————————————————————————————————

网友:
你 redirect -variable,然后用\n做split,再抓Number of Levels : 0不就可以了

网友:
PCK seems no sink from the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