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抽lib warning

楼主(2017-10-13):
用Siliconsmart 抽liberty时报warning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 A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不报这个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把你的config和run文件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2018-10-19):
回复 楼主: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试试调整这两个参数, set power_stabilization_threshold 0.05
set power_stabilization_threshold_absolute 1e-11

网友(2018-11-20):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rechar Io 相关的example 吗?

网友(2019-03-22):
能否提供一个demo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