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差分对MOS管栅极串接电阻,其作用的讨论,请不吝赐教

楼主(2017-10-13):
最近看电路时发现一些差分对管的栅极串接了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如下图所示

这个芯片是一个BUCK芯片,没有专用的FB pin,只有VOUT pin, 图中的VFB2是VOUT经内部分压电阻分压得到的,且只有VFB2这个信号所接的栅极串了电阻。
经过和周围人讨论,主要由以下3种观点:
1、作ESD保护
2、与栅极电容结合,起滤波VFB2作用
3、由于电阻制造先于metal, 这个电阻可以防止号的metal在制造过程中的天线效应

不知道各位大佬怎么看,此电阻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请不吝赐教。

另外下图中栅极所接的diode有什么作用?也是防止天线效应吗?谢谢

网友:
1.  这个FB还到其他管子吗?source、drain的抖动如果馈到别的地方会变成新的信号路径吗?会影响稳定性吗?
2.  看不见电路的全貌,说不定是什么奇怪的补偿方式,把gate处看成阻抗高那么一丢丢,分析一下会有啥影响被;
PS:第二张图太木有重点了,起码该吧前面的器件截出来嘛!

网友(2024-07-26):
学习学习,怎么帖子沉了哇,求大佬们快来解释

网友:
我最近也有这样的疑惑,楼主现在对这两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