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drc 编写问题

楼主(2017-10-13):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当有layer1时,必须同时出现layer2,并且layer2被layer1完全包围。另外还有如何设定某一图层形成的圆环不能完全闭合?

网友:
layer2 not inside layer1
本来就是不闭合的啊?你layout 能画出来闭合的环形吗?只是两条边重合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