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应用于LDO负载时陶瓷电容esr的问题

楼主(2017-10-14):
各种资料都说陶瓷电容的esr比较小,能到几十毫欧,可是我查了下村田esr曲线,10uf电容在100HZ的时候性能好些的也要0.8欧姆,一般常见的都要几欧姆,甚至会到10以上,所以有些疑问,在考虑ldo稳定性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陶瓷电容,电容的esr应该看多少频率下的值,谢谢

网友:
r u sure?
datasheet的截图瞅瞅呗;
这个esr量级超过正常认知了的说

网友:
钽电容的A型封装的ESR最多也就10ohm左右。

网友:
soc里面用的0402/0201/01005封装的1/2.2/4.7uF电容esr基本2-30m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村田一款10uF电容特性曲线,红框里是电容的esr曲线,100Hz的时候大约在3欧姆左右,封装是0805。关于钽电容,AVX的一款钽电容也是类似的曲线,100Hz的时候也大概有一两欧姆。就是不清楚,在做ldo、考虑稳定性方面的时候,这个esr应该看哪个频率的比较合适

楼主:
   这是村田一款10uF电容特性曲线,红框里是电容的esr曲线,100Hz的时候大约在3欧姆左右,封装是08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这条曲线的话,一般做LDO考虑稳定性问题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频率下的值来仿真呢,如果是dc或者100Hz的话,肯定是欧姆级别的啊。这条曲线我咨询过村田了,他们说是电阻的ESR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来,大致描述下吧,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来,大致描述下吧,100Hz时ESR是5欧姆左右,随频率逐渐减小,在1MHz时低到5毫欧,然后随频率增加逐渐上升,10G的时候又变为5欧姆左右,这款电容型号是GRM21BC71E106KE11,容值为1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