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发送系统需要测试查看那些指标?(物理层+硬件)

楼主(2017-10-14):
对于一个发送系统需要测试查看那些指标?(物理层+硬件)

网友(2018-05-04):
物理层在发送端没有什么指标可以看的,能看的也就只有发送的峰值速率。硬件的话要看你做的什么硬件,如果是LTE标准的产品的话要看能否符合射频一致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