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 virtuoso闪退

楼主(2017-10-14):
ic610中图层编辑面板display resource editor打开后整个软件就闪退是怎么回事

网友:
每次打开都会闪退吗?每次都是的话可能是安装的问题,重新装一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打开图层设置面板就没事,每次一打开整个软件就闪退,准备重装试试

网友(2021-11-29):
我是每次XL打开版图时整个软件闪退

网友(2022-01-05):
我是在redhat8.5上,virtuoso仿真的时候,动不动就系统重启了,使用的是虚拟机

网友(2024-05-15):
网上找的安装好的Cadence,虚拟机里装的ic617,正常用的时候没事,经常一晚上过来,Cadence就闪退了。哪里出问题了?